HP 4431S 充电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5-05-10):
接修一台HP 4431S笔记本,板号为6050A2411501,故障为电池不能用,经检测电池坏了,网上订了一个电池交给客户,结果第二天客户就拿回来了,说只能充到20%。拿过来仔细检测,发现单独使用适配器、单独使用电池、或者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能开机,但是电池只能在关机的状态下充电,一开机电池就停止充电了,你说奇葩不奇葩,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奇怪的问题了,取出裸板,

该机充电芯片是BQ24726,同时控制隔离保护电路,BQ24726的芯片手册论坛有,经过反复测试,发现芯片第10脚 ILIM 在关机能充电时时3.3V,一开机就变成0V了,就停止充电,

这里涉及到英业达的OCP电路,比较复杂,我想能不能改一下电路,使其在开机时 ILIM 也保持为3.3V,观察电路图发现可以去掉三脚二极管D2,

取掉D2后,发现开机也能充电了,装机跟客户交差,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得分析OCP电路,由于比较复杂,客户催的急,就不想分析了,关键是问题解决了,呵呵呵~~~~~~~

网友:
做学术和做维修有区别
修好稳定就好

网友:
英业达的OCP是挺麻烦的  可惜客户催的急   要不然 你这个板子用来研究OCP在好不过了  在关机的状态下查一下OCP那边的各电压情况  然后在开机的时候 在查一下  问题应该好找出来  着实可惜了  呵呵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不,ILIM和充电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你将D2取掉,可以充电,说明电池的OCP电路有问题,若电池电路有问题导致过流,可能会引起用户在只使用电池的情况下电脑会变慢

网友:
不管用户催得多急,我想还是用一定时间观察下为好,一定要保证电脑稳定啊。

网友:
从OCP这三个字母来看,是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充电电流加上机子正常运作电流不能超过适配器的最大功率电流,机子设计时就是为了平衡这两个电流的,优先给机子正常运作,有可能是机子后来电流异常增大了,就没有剩余给充电部分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过流保护电路异常检测出的数据不准,导致机子认为电流已经最大化了,就关闭了充电部分。

网友:
学了了。呵呵OCP是啥都不懂

网友:
英业达的OCP,这个修的少,也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
为什麽不修ocp 改电路有时候是有隐患的要慎重

网友:
个人觉得充电电路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个电路

网友:
遇到神舟  只能冲到50% 刷bios好的

网友:
谢谢LZ,涨姿势了!

网友(2018-09-26):
hp的英业达ocp电路,月饼曾经详细分析过。你这图纸,那个BCD_AZV321KTR芯片,OCP_MAIN#来源于电池接口,拆掉D2之前,我觉得也可以拆掉Q3,可以精确判断故障点在适配器部分,还是电池过来的部分。去ocp保护的方法,学习了,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
学术和做维修有区别
修好稳定就好

网友:
          能修好就是牛人。。。。

网友(2019-04-19):
这样应急维修,难道不会出现后遗症吗?想知道啊!

网友:
遇到一个联想e470相同的故障,开机就不充电,充电芯片是25700

网友:
这就得慢慢的检查 不要着急 楼主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