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速进!

楼主(2015-05-10):
TOSHIBA笔记本,适配器正常开机,电池开机10S左右掉电,求大神给个思路。充电芯片换过。

网友:
有图的话修电池一路的供电呗

网友:
还是在冲放电这块吧

网友:
人家只能告诉你修电池放电电路这一块

网友:
关键你还是要靠自己哦,你如果不懂的话告诉你也没用哦

网友A:
刷刷ECBIOS看看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ECBIOS看看 可能有惊喜

刷了N个了,还是不行,才来求助的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 有的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 有的干掉

换了个保险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不是这个机型,换了nec好的,当时师傅给我的解释是,电池电压没得适配器电压高,我也就这么认为了

网友:
电池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