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421 内存 显卡供电电感60多度

楼主(2015-05-10):
dell  vostro 2421 可正常点亮   做不起系统  卡滚动条 拆无线网卡  光驱   硬盘拿到台机考好再装   都不行   BIOS清零  都做了  还是不行  感觉机器很热
  拆机  裸机点  3分钟后室温
内存供电电感
显卡供电温度
CPU温度
显卡散热片温度
求助   怎么显卡供电  内存供电电感温度 都到了60多度   咋下手  ?

网友:
另外   问下  这台机器 可不可以拆掉独显   只用集显  ?  CPU i5焊死的   桥 E344B589

网友:
在卡死的时候,再量量主板各种电压,

网友:
查了下   1.5 内存供电   通过pu9304  元件4468一个MOS管   给显存供电     4468 一头连1..5内存供电电感   一头到显存   温度最高的电感是1.5内存电感       温度最高的MOS管  是到显存供电的4468      烧鸡 4468到显存端直接1.5V     显卡芯片温度高   其他没得什么温度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

网友:
能不能断掉独显    就用集显啊   可以的话  怎么断    大神指点迷津 。。。

网友:
把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
你试把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翘起来,看能不能亮,在考虑拆显卡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的现象

网友A:
搞定了   拆-- 显卡供电电感      拆--  1.5内存供电经MOS管 4468到显存供电 的 4468         开机电流也掉下来了  原来   不带电池1.8左右    现在不带电池 0.6~0.7       从做系统  一切OK  就没得独显了   HD4000 一般事情绰绰有余       原因   显卡靠与显存连接的单元电路 短路   因为显存供电来自内存1.5 通过4468 分来    显卡局部短路  大电流  所以电感过流  超烫。。。。60多度

网友:
如果只断开显卡的电感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拆-- 显卡供电电感      拆--  1.5内存供电经MOS管 4468到显存供电 的 4468         开机电流也掉 ...

楼主是不是应该给8#楼加分啊

网友:
改成集显不用改BIOS吗?

网友B:
楼主的红外测温仪是什么型号的啊?测温还准不?我一直想入手一个几十块的,但看到有的淘友评价温度温测不准,一直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红外测温仪是什么型号的啊?测温还准不?我一直想入手一个几十块的,但看到有的淘友评价温度温测不准 ...

胜利 303A    用着还行  买了几年了  当时110 买的  不是不准  有时候激光点和被测物体 有位移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红外测温仪是什么型号的啊?测温还准不?我一直想入手一个几十块的,但看到有的淘友评价温度温测不准 ...

刚才在TB上搜了一下,303A要一百好几了。303B呢只要几十块。买个303B玩一下先

网友:
查下管子看看。。。

网友:
温度高先看看负载了,要不就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