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奥图码投影机主板电源,有图

楼主(2015-05-10):
就是图上的这种,客户原来的副电源烧了,蛋疼的是变压器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买不到这种变压器

网友:
淘宝买不到投影仪的电源模块? 貌似以前上学时候老师说变压器坏了可以自己绕线的

网友:
像这种坏变压器内部的话,为了稳定些,我都换整个电源板了。

网友:
淘宝上买电源板。

网友:
可以改装用12V 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