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575E 充电IC 部分高清图片,有料板的可以帮测下其中一个电阻值大小,感谢

楼主(2015-05-10):
求B575E 充电IC 部分高清图片,有料板的可以帮测下其中一个电阻值大小,感谢

网友A:
你可以下载该芯片PDF 参考外围的范例,然后结合实际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下载该芯片PDF 参考外围的范例,然后结合实际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好像还有一个电阻也掉了,有高清图片,最好

网友:
BQ727 ---> TI   BQ24727

PIN 5 ACOK#   (LOW ENABLE)

PULL HIGH resistor    10K~100K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326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652-1-1.html

BQ24707 datasheet

PIN 5   ACOK

AC adapter detect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LOW to GND by an internal MOSFET when the voltage on the
ACDET pin is above 2.4V, voltage on the VCC pin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the VCC pin is 245mV above the
5 ACOK voltage on the SRN pin, indicating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to start charge. If any one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cannot
meet, it is pulled HIGH to the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Connect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from the ACOK pin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网友B:
芯片的PDF跟用在电路中的差很远的 有些脚位都不用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呀

网友C:
随便找个K级的电阻装上就是了,这是个上啦电阻

网友:
下载芯片数据手册 看电阻式做什么用的 应该可以计算出个大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K级的电阻装上就是了,这是个上啦电阻

已装上了一个100K电阻,还有其它电阻也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装上了一个100K电阻,还有其它电阻也掉件了

金格版主,我找到了上次用同样芯片板子的图纸了,QQ私聊吧

网友:
联想G485 版号:LA-8681P V10  A70芯片组,保护隔离用的是BQ24727的芯片,楼主可以参考下!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1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PDF跟用在电路中的差很远的 有些脚位都不用的

功能一致还是差不多的,起码没什么影响,PC厂家都是根据芯片PDF改动而来的

网友:
lou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