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装集显驱动白屏

楼主(2015-05-10):
各位大神帮帮忙      e1-471g装集显驱动白屏

网友:
CPU坏了, 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不装集显能用不

wlu

网友:
不装集显能去不

网友:
排除cpu的问题,打独显驱动试一下了。独显能装上,客人也会接受的,

网友:
你可以禁用集显比较好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

wlu

网友:
集显是CPU 的问题

网友A:
也可以用 不过玩游戏时要提醒装显卡驱动

网友A:
cpu我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有独显就别用集显了 集显一般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我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

那就查一下集显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集显供电电路

wlu

网友:
供电 时钟 cpu座

网友B:
刷个BIOS 换个系统看一下???????

w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 不过玩游戏时要提醒装显卡驱动

哦,玩游戏的配置要求高呀

网友:
CPU 驱动 应该是在这几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

wl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换个系统看一下???????

bios我已经刷过了 系统也换了  只要不装集显驱动就不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