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B590偶尔开机掉电,拆开键盘一切正常。

楼主(2015-05-11):
B590偶尔开机掉电,拆开键盘一切正常,加焊键盘下的IC 后装好键盘正常了。但是没多久客户又拿回来 故障依旧,拆开键盘又好了。装回去 现在也正常。谁遇到过给点思路
掉电

网友:
换键盘呀!!!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碰线了

网友:
楼主认真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是,细心一点,应该修得出来

网友:
直接把键盘换掉。很多键盘会这样

网友:
应该换键盘

网友:
那就换键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以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短路了 实在不行换键盘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吧,应该是键盘和主板搭铁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 遇到过键盘坏影响开机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这样的应该要换键盘了

网友:
键盘进水了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键盘既来钱质量又有保证。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呀。。。。。。

网友:
把键盘做下绝缘 如不行的话就换键盘吧

网友:
还是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安装问题 仔细看下吧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了

网友:
有铁片供电的最好检查下铁片。假象容易误导人

网友:
直接换键盘吧!

网友:
键盘的问题  我以前也有一台 装上去就不上电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换键盘啊。。。。弄号了没?

网友:
键盘短路了,换

网友:
楼主查出问题出来那了没,看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接地了按键盘的时候导致的,换键盘试过了没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2015-06-15):
我也遇到了 确定不是键盘问题 感觉是主板哪里断线了 折腾死人

网友:
键盘问题换看

网友:
键盘坏了,还用怀疑么

网友:
jianp an    ya    huanguo

网友:
ZAIBUIXUNG  JIU HUAN ec

网友:
把键盘拆掉,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那个机子最终又回来了没有,如果没回来,有可能上的时候没上好

网友:
看看键盘和主板是不是有接触的地方,如果绝缘做的没问题的话,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很多键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键盘排线不插了,让客户用USB,不行就换键盘

网友:
是不是EC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