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515,二修进水机修复

楼主(2015-05-11):
   老板拿回来几台机器,顺手拿台HPcq515,(AMD集显,板号6050A2258701-MB-A03)  hp显卡多,先修了,可是,可是,拆下c壳看到焊油的时候,就知道是台二修,我去年买了个表,迅速将板拆下,放大镜一扫,心里大概有底了,应该是台进水机,先不管,打值,3、5V OK,cpu ok,L508,L519对地短路,翻开图纸,看到这两个电感分别是+VCC_NB、+V1.2S这两个短路,南桥和芯片其中一个挂了啊,撬开L508,后级短,再撬开L519,也是后级短,十有八九是南桥了,直接测南桥上的电容,好几个短路,上BGA,取下,焊盘处理干净,再打两个电感的后级,阻值都恢复正常了,找了个南桥,换上,为了保险起见,再打了一遍值之后上电    通电,待机0.007(不对劲),触发开关,开关指示灯亮,主板的灯狂闪,电流微微到了0.009,过好一会掉电,测3、5V正常,其他不用测肯定没电,既然有触发动作,说明EC应该是好的,看电流感觉二级供电也没出来,那先修这个吧,继续打开图纸,找到 ,如图,测q525的D级5V(待机的肯定有)S级,0V,G级0V,追查这个信号, ,分析,想要gate_5S,3S有电,Q10要导通,b级就要小于E级,Q13就要导通使R108和R10形成分压,。SLP_s3#_3r和V18_GOOD就要为高电平,测得V18_GOOD没电压,这是内存供电的PG,
看来要先修内存供电了,如图测条件, 供电正常,开启信号SLP_S5#_5R为0V,追查到这里,
分析SLP_S5#_5R要为高,q40必须截止,才能被+V5A上拉,Q40截止的条件是Q39导通,那么Q39的G级为高电平,测得SLP_S5#_3R为3.3V,哎?Q39D级为0V,那应该是导通了啊,测R262一头为5V另一头依旧是0V,断电测阻值,无穷大,看来找到真凶了,摘掉R262,什么?信号这边的焊盘都烧没了,手术刀刮开,找了颗4K的电阻补上,然后,上电,电流一路飙升,额额额,小激动了,本来以为还有后续要修,没想到这就好了
接因为板子是拿回家修的,没屏,抓个EDID,
呵呵,但是有些后续,就是上家偷懒usb供电的转换电路管子估计烧了直接飞线的,明天去店里我还是找芯片给补上吧,谢谢大家,虽然有点运气成分,觉得好的朋友们可以给加点分,牺牲了睡眠时间发的贴,明天上班苦咯

网友:
楼主,hp机器不好修

网友:
触发后,0.009,你是怎么想到思路的呢

网友:
0.09明显主供电都没出来嘛   楼主有点走弯路了

网友:
理论挺扎实呀  分析透彻

网友:
触发0.009应该是S3 S5后面的没出来

网友:
R262上拉电阻损坏的话,就会导致SLP S5#5R开启信号工作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所以内存供电不能产生,此开启信号在机器开关机应该是高低电平状态变化.

网友:
有个示波器修版还是好修多聊哦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好修些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没有出来,不过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是北桥坏怎么写南桥坏啊

网友:
+VCC_NB这个电压一直到ATI_RS780_FCBGA_528P他是北桥啊.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路过 学习来的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
老电脑了,花这么大力气,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谦虚了,不是运气,是你有功底才能修好这款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