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ag-mx无总线供电,I2C线性4相电源控制器F72830SG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5-05-11):
捷波k9nag-mx无总线供电,I2C线性4相电源控制器F72830SG的另类深入维修
PS:好久没冒泡没发帖了,不像七八年前青春萌动的年代,那时候啥都缺就是不缺时间,在论坛一泡就是一夜,一研究就是几天,那个年代的泡论坛的青年都是那么的激情那么滴澎拜,那么的令人回味!可惜呀好多人钱多了,人“老”了,少言寡语了,总之现在是感觉不到啦!

故障现象:
        客户修机器顺便带来卖给我的,十个银子带挡板,网吧收费机上用的说是集显花屏;也没测试,随手一丢几个月过去了。。。整理的时候拿出来顺道进了超声波做了个全套SPA,随后在烤箱又度了3天假,最后又去了火焰山【客户说集显花屏,NVIDIA mcp68独桥,当然要烤烤喽】,实在热得受不了呆了几分钟,就开始找凉快地呆着去了;保养好了,也休息好了,也该给哥干活了吧?上机吧,结果诊断卡那复位灯长亮。。。。不会在火焰山热坏内脏了吧?。。。

维修过程:

测了下供电,内存、2.5v_VDDA、cpu、桥供电都OK,就差1.2v_HT总线供电没出来。测试Q27 mos管栅极G无电压,顺藤摸瓜找到咱们今天的主角F72830SG芯片;查PDF发现这是一个带I2C总线、基于运算放大器做比较器的4相线性电源控制器、带时序控制滴。。。。有点怪呀,看来捷波出品必属绿色产品,这TMD是无公害产品呀,少见的很!
      先看看这货有什么内涵吧,,

      测试发现16脚VDDA 11.84V,10 EN2/11 EN3/12 EN4/13 SDA/14 SCL都是3.3V;第一相是控制2.5v_VDDA,第一脚0.78v,第二脚忘了多少V,VDDA电压输出2.45V ok;看这个芯片的PDF结合实际电路的情况,第一相应是默认开启输出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EN1引脚;第二项3脚控制Q27 MOS管栅极,4脚无输出;第三、四项5、6、7、8脚均是0.79v,断电测量5、6脚短接的,7、8脚短接的,输出和反馈接在一起此时的电压就是内部的集成运放参考电压≈0.8V,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脚位为什么都是0.79v了,一般情况这种设计就是没有使用到这几相作屏蔽处理,可是之后拆掉芯片发现有引线跑到主板其他位置了,也懒得管懒得测了。。。

       在此先给大家提醒下,经过反复测量和做实验,这个芯片的4相控制器每项都带单独的保护机制,互不干扰,遵循EN时序,SEN脚位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达到内部参考电压0.8v就会触发该相保护机制终止输出,不要错误理解成集成运放就可以了,区别在于集成运放反向输入端无法达到正相输入电压,输出端会持续输出接近电源电压的一个电压;所以断定此芯片损坏前,请先检查MOS管是否OK?简单的几个外围电阻是否OK?一般采取短路大法,短接输出与反馈脚就可以迅速排除MOS管是否老化;芯片正常的话,短接后输出端应该≈0.8V;

       运气比较差,我这个是这个芯片坏了,翻箱倒柜就找到一个有这芯片的坏板出来,换上去后4相全都没输出,EN OK,悲催了!心想此板桥供电和HT供电都是1.2v,直接短接Q27 S/D极不就可以吗?用镊子试了可以跑码亮机,理想是美好滴,现实是残酷滴,关机断不了电。。。看来不按照时序来是不行滴。。。。

       实际电路3.4相EN脚位连在一起的,3、4相每一相的输出也是短接在一起的,都输出0.79v;第一相控制VDDA,既然第二相控制器坏了,那么能不能借用3、4相里面的一相呢?身随心动,说动手就动手,切断3、4相EN脚电路,切断3相的输出脚反馈脚电路,一开始说了3、4相虽然屏蔽了但输出也有引线到这主板其他地方去了,预防万一,短接3.4相输出的滤波贴片电容+B端,导线走芯片下方连接第2相的3脚主板PAD和第3相的6脚;掰掉芯片第2相的3脚、4脚,烙铁焊接好后,用锡连接第4、5脚PAD;用锡连接en2、3.此时改装完成;好一个移花接木,保证了时序、好一个废物利用、好一个功能齐全、好一个完美外观,喔噢太有才了,太佩服自己了。。。意淫中,上电后诊断卡从C1一路伴随偶欢乐滴心情一路跳到点亮屏幕,轻轻滴点了下开机键,可以关机了,完事大吉!

       话说无图无真相,为了发个帖又拍写真又截图滴不容易呀;修个板子没多长时间,组织个帖子的时间可以干好多事了;膀子酸脖子疼,一会睡觉还得落埋怨,早晨啦;大家看我这么辛苦的份上,别管写的好不好,案例经典不经典,有分的砸分,没分的回帖,恩,还是砸分比较好。。,,争取砸晕我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大师级

网友A:
维修思路很灵活,F72830SG芯片在这里起到控制主板上电时序作用,NVDIA英伟达系列主板总线供电产生应该晚于桥供电.此芯片输出与反馈脚到MOS管相连线路应该有通过正负电压反馈检测电阻相连.如果这里直接短接Q27 S/D的话,芯片第二项三脚控制和10脚开启信号将会失去效果作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太妙了,就不知道能不能稳定,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太妙了,就不知道能不能稳定,能用多长时间

只要确保F72830芯片本身4,5和10,11脚对地二极管档阻值正常就行,如果是对地二极管档阻值短路的话,这些工作电压也不会产生,其5678脚电压0.79V是芯片内部产生,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
就是要的这么详细,谢谢。

网友:
不错,楼主电路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A:
芯片第2相的3脚、4脚在这里也可以选择不用掰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镊子挑起这两个引脚处于悬空状态,从芯片5脚飞线到4脚对应焊盘即可,3、4相EN脚电路外围应该通过三极管开关控制工作。

网友A:
这里F72830SG芯片10到12脚2,3,4项开启信号应该是通过南桥工作控制产生的,当前面桥供电没有产生时候,芯片三、四项5、6、7、8脚均不会有电压输出控制MOS管导通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很灵活,F72830SG芯片在这里起到控制主板上电时序作用,NVDIA英伟达系列主板总线供电产生应该晚于桥 ...

amd NVIDIA芯片的HT供电必须晚于桥供电,一般厂家设计的时序是 内存—VDDA2.5—CPU—桥——总线;这个板子桥供电和atx同步,先于内存。短接Q27 S/D,,无法关机掉电的原因是:amd NVIDIA芯片关机机制就在于HT供电是否先于桥供电的一个逻辑关系,给三好学生恰好相反“迟到早退”的才是好学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F72830SG芯片10到12脚2,3,4项开启信号应该是通过南桥工作控制产生的,当前面桥供电没有产生时候,芯片 ...

3.4相EN直接来自atx +b3.3v,2相EN是mcp68收到Vcore PG发来的;桥供电与atx同步先于内存供电;兄台分析的也挺透彻呀

网友:
发贴好用心的说  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第2相的3脚、4脚在这里也可以选择不用掰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镊子挑起这两个引脚处于悬空状态, ...

虽然很省事,垃圾板走淘宝的要保证外观,至于飞2根线在外和翘起引脚,电路不牢靠,外观也过不了。要是修笔记本那是怎么省事怎么搞,反正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NVIDIA芯片的HT供电必须晚于桥供电,一般厂家设计的时序是 内存—VDDA2.5—CPU—桥——总线;这个板 ...

AMD  NVDIA系列主板关机时候 HT总线供电应该比桥供电先关闭,与开机时序恰恰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4相EN直接来自atx +b3.3v,2相EN是mcp68收到Vcore PG发来的;桥供电与atx同步先于内存供电;兄台分析的 ...

桥供电在这里应该也是通过3.3V电压经过MOS管转换得到输出.

网友:
又来壹大神。顶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很省事,垃圾板走淘宝的要保证外观,至于飞2根线在外和翘起引脚,电路不牢靠,外观也过不了。要是修 ...

翘起芯片引脚的目的有时候就是判断本身和外围相连元器件故障,芯片第 2相的3和4脚均属于驱动和反馈信号输出工作引脚,其工作输出电流值比较小,一般这两个引脚阻值对地短路的话,也难以察觉芯片工作发烫情况.

网友:
楼主的功力挺深的啊。。。

网友:
不错,脑子很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在这里应该也是通过3.3V电压经过MOS管转换得到输出.

这样给你说吧,电路设计有零件,但厂家没装,上电机制就是atx供电来了他就出电压,忽略pwm芯片的延迟,和atx是同步的,这个谈不上任何时序;你直接看第一张图桥供电芯片的pwm就知道了,明显空位吗要细心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翘起芯片引脚的目的有时候就是判断本身和外围相连元器件故障,芯片第 2相的3和4脚均属于驱动和反馈信号输 ...

这里所设计的电路不算此芯片也就3个零件,一个mos2个分压电阻。。。不用这么麻烦吧?不是还有万用表?不测就翘脚不大科学吧?IO和EC可以这么搞,这种芯片用不到!这芯片本身输出就带保护,就算输出短路反而“发的热”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给你说吧,电路设计有零件,但厂家没装,上电机制就是atx供电来了他就出电压,忽略pwm芯片的延迟,和 ...

嗯,也可以理解成3.3V是桥和总线供电的开启电压,这里的延迟应该是由芯片驱动信号引脚相连MOS管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时长来决定.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所设计的电路不算此芯片也就3个零件,一个mos2个分压电阻。。。不用这么麻烦吧?不是还有万用表?不 ...

分压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连接SEN反馈引脚和MOS管G S级之间进行工作的,当MOS管损坏的话,芯片输出就会引起保护.

网友:
看了两遍没有看懂

网友D:
牛逼,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住啊。。

只要确保3.3V供电工作正常就行,如果3,3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的话,也会影响2,3,4相引脚电压输出.

网友:
  看了半天,一点没看明白!

网友:
SEN脚位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达到内部参考电压0.8v就会触发该相保护机制终止输出,在这里也可以理解成F72830SG芯片2367脚输出低电平状态达不到0.8V高电平标准值,无法驱动对应相连MOS管导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相EN直接来自atx +b3.3v,2相EN是mcp68收到Vcore PG发来的;桥供电与atx同步先于内存供电;兄台分析的 ...

VCORE PG应该也是CPU供电正常后开启桥供电产生的工作信号,当SEN脚位在一定时间内高于内部参考电压0.8V时候,驱动脚也会停止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电路运用如此巧妙  大神啊    果断加分

网友:
修主板修到这个份上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数字电路中往往有一个控制器坏而其它却是好的案例。

网友:
这里排除MOS管损坏故障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取下本身测量驱动信号和反馈引脚输出电压,即本身短路击穿也会拉低这两个引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