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1S奇怪故障

楼主(2015-05-11):
这台机器进过水。现在的故障现象是电脑开机很慢,按开关后等半分钟左右屏才亮起来, 而且键盘不认,进系统进不去,到windows滚动条画面一直滚动,不死机也不进去系统,进PE也是一样。测板上电压,发现系统供电3,5v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输出端3.3v,5v正常,另一端却偏小,只有3.1v和4.9v。cpu供电两端电压也不一样,一端1.61v,一端1.67v,不知道正不正常。待机时3,5v电感两端电压一样的是3.3v5v,开机后才不一样的。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刷BIOS依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的,应该是跑马检测外设时间太久了。    对于你说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准确测量时测滤波电容的位置,为了方便才测电感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S试试 BIOS不匹配会造成这种亮机慢

网友:
cpu电感两边的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你用示波器就能看出波行的差别,这个也是带黑胶的吧

网友:
cpu电感两边的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感前端和后端的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前端和后端的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

那我这个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进过水,修好了才两个月返回来,说是几天没用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个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进过水,修好了才两个月返回来,说是几天没用就变成这样了

又返回来了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返回来了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开机很慢,等半分多钟屏幕才亮,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那里不断滚动,就是不进系统也不死机,进PE也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