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P-B3台机板

楼主(2015-05-11):
大师们救救我吧,多的不说直接进入正题,手头有三块这样的板是老板10号拿给我的也就是昨天下午给我,他说之前都是好的他用水洗过,插内存诊断卡跑码C1掉电,插内存跑码18掉电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也正常都跑码了,我想应该是哪个信号没收到,不过只是猜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师缚,请指教 ,在此谢主隆恩

补充内容 (2015-5-22 11:54):
现在可以跑码到4E 就是不亮

补充内容 (2015-5-22 12:02):
检测卡停18或4E或7F就要亮了无限重启

补充内容 (2015-7-21 22:11):
三块都搞好了

网友:
这种只有按时序检查呀,不插内存跑C1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A:
不插内存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会掉电吗

C1掉电。。。。。。。。。。。

网友B:
可以先刷BIOS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刷BIOS看看啊

他是双BIOS我对换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双BIOS我对换过没用

不过没刷过

网友:
内存槽再擦擦

网友:
AMD的直接旱桥

网友:
英特尔,亲..

网友:
都被我擦乱了......

网友:
按时Intel上电时序查呀

网友D:
技嘉的迎BIOS的,先恢复一下BIOS 从副BIOS恢复到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迎BIOS的,先恢复一下BIOS 从副BIOS恢复到主BIOS

对换都没用,还有1脚跟8脚短接也没用,就差刷BIOS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啊,,,检测卡停18或4E或7F就要亮了无限重启,,,
好像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时间久了我都忘了。。。。

网友:
那就只有刷BIOS试试了  刷主BIOS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供电不稳也不一定,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2015-06-14):
修好了要来说明下是什么问题嘛,别半途而废,这样别人也不想再帮忙了!希望楼主能亮出来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