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SX显示器白屏故障屏修理

楼主(2015-05-11):
同行拿来之前已经在别家修过,也确认是屏问题,上家不会修,拿我这来的。
拆机,测量屏上各电压,分别为VGH=20V  DVDD=3.3V  VDDA=13V   VCOM=5.7V  VGL=-10.4V
看来看去,感觉这些电压正常了。那就怀疑是不是可能程序引起的呢?论坛下了两个刷上故障依旧。
这时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屏逻辑板上的主IC问题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先加焊,结果,思路正确,加焊后,图纸完美呈现,白屏故障解决。
液晶显示器型号

屏型号

屏主IC

LG的LOGO

正常显示了

网友A:
朋友,我一直不知道这些电压在那里,你能不能下次发帖的时候把电压位置也照下来啊

网友:
LG的屏.既然用的龙腾的玻璃..这个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逻辑板我就没一次成功修过。

网友:
笔记本屏遇到过逻辑板主ic开焊的台式机遇到的少

网友:
加焊就修好了,这也是运气大呀

网友:
加悍后,测试几天才能确定。

网友B:
楼主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屏线啊?这种情况一盘情况都会先简再繁,先换屏线再修电路的呢。

网友:
学习一下,我以有个显示器白屏

网友:
现在的屏厂家是越用越差了 无爱了

网友:
最近整了几个花屏的,主IC  升压IC都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很是嫉妒啊,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屏线啊?这种情况一盘情况都会先简再繁,先换屏线再修电路的呢。

屏线是新的,肯定要先试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一直不知道这些电压在那里,你能不能下次发帖的时候把电压位置也照下来啊

屏逻辑板上都标明哪个点是什么的 能看到VGH VGL这些标注的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屏面板的型号呀,同一批次的屏面板基本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屏面板的型号呀,同一批次的屏面板基本出同样的问题。

逻辑板型号在 17楼

网友D(2023-05-07):
我的也是这个屏。加焊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