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不加电

楼主(2015-05-11):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R429不加电,没有3V 5V Q501前面有19V,后面没有,换过了Q501还是不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过呀,检查呀。

网友:
查一下南桥后面的电容呀,是不是3V5V芯片有点微热?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嘛 好修啊

网友:
是什么个情况 输详细点

网友:
这种修起来还是很让人舒心的简单

网友:
说的不详细

网友:
        说详细点     是没过隔离还是没有待机啊

网友:
查芯片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先看保隔  再看待机条件

网友:
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电 压,如果没有保隔没有过,如果公共点有电压,查EC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这种机子  好修得很哪  不是短路 就是控制极的问题了呗

网友:
x先去迅维学习下吧

网友:
按最基本的保护隔离原理维修
要是不理解保护隔离的感念 建议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