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插槽时钟电压太低

楼主(2015-05-11):
接一个映泰主板A780L3B,查CPU供电1.1V左右,桥供电正常。再查内条的供电、总线都正常,但时钟电压只有0.25V,跑线路无法找到。PCI和PICE的时钟都正常,没有示波器,请问,我该如何入手来修呢。谢谢!

网友:
有怀疑,就换它试试

网友:
跑线路,看看上拉电阻是否变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