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你们常说的基准电压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15-05-11):
有什么作用,很郁闷

网友A:
就是芯片自身发出一个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芯片自身发出一个的电压。

感谢,明白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和XXX用来做比较的

网友:
也可理解为REF,参考电压,

网友:
就是芯片条件满足情况下自身发出的一个电压

网友:
是用来判断芯片内部模块是否正常的电压

网友:
基准电压  可以从字面就能解析  基础  准确   一个用来做参考的电压  其余变量都以这个电压 做参考 比较得出比的电压值

网友:
这个就好比是一个对照,参考的意思。就像0摄氏度一样。比0度高,称之为X摄氏度。比0度低,称之为零下多少摄氏度。

网友:
看名字的意思理解呀!基本的电压测量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集成电路系统中的其他电压才会准确。
比如,我们说的某个集成电路的开启电压需要3V,那么怎么衡量这个3V才是有效的3V电压呢?在工厂出厂的时候,会在系统中设定一个基本电压值,这个电压值就跟我们用的万用表测出的值差异不大。

网友:
不是很清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