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41P 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5-05-11):
求指点DELL的 5520。板号是,LA8241P,装不上显卡驱动,系统已重做,显卡已换。。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可以用WIN7试试,在DELL官网下驱动,不行的话就改集显了,AMD显卡很麻烦

网友:
用的XP么,去官网去下载用XP的bios资料,然后刷BIOS。

网友:
硬件排除了  软件可能性比较大了   bios   系统

网友:
做完系统之后自带的显卡驱动不要打 进了系统之后用万能驱动助理打一遍

网友:
官方驱动,很多显卡很挑驱动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装显卡驱动那什么故障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上  分两步 首先刷BIOS 次要换卡

网友:
重刷BIOS 试下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吧?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