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鼠标键盘全不动

楼主(2015-05-11):
最近电脑老是死机,电源,sata线,cpu重新装了一次,还是死机,只能重启。
鼠标偶尔卡,偶尔不动一会儿又行了,有时候死机CPU风扇会狂响,事件查看器中没有错误记录。
软件发现+-12V不正常,万用表测电源有点低,没有低这么多,主板是ONDA N68PV,软件准确吗,大家有没有经验?

网友:
散热如何先?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软件测试有时候不准,可以用万用表直接量一下

网友:
万用表啊楼主。担心电源质量还可能测一下纹波啊。

网友:
死机,我一般就一下几步,散热,测试硬盘,换内存 不行就换电源装系统,

网友:
通过你的图片看,电压不正常,还是先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比较好,电源故障引起的问题很大。电压低还好,不烧东东,高了麻烦就大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中招了?内存换一下呢?换个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