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速度突然变得很慢的西数硬盘

楼主(2015-05-11):
我有一块西数1t的硬盘,使用一段时间后突然,速度变得很慢,用hdtune测试发现速度还不到5,能修好么?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很好修

网友:
坏道?磁头?固件? 要修好它必须要工具。

网友:
有坏道了。

网友:
磁头、坏道都有可能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块20G硬盘,很慢很慢,原因好像里面的轴缺油了,读盘时还有吱纽吱纽的声音,可慢了,判断是机械故障,因为拆盘也就没法用了,时间有限,所以给换了一个80G二手的,把旧盘里的有用的考到新盘里,换后速度可快了

网友:
看看是否再保,在的话,送修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硬盘维修基本上都没价值。除非有重要资料。需要恢复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许还能修好,建议先学习基础知识才好搞。

网友:
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休  听老师说过 固件可能

网友:
现在修硬盘也挣不了钱

网友:
真不好修  我以前也研究过

网友:
有设备应该好修  设备挺贵的

网友:
修盘要有技术和设备的支持

网友:
修硬盘还不如数据恢复 现在1T的价格橙黑绿

网友:
我遇到几个客户机硬盘这个故障了,没有坏道,MHDD读挺快。但装系统,开机等操作奇慢。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块20G硬盘,很慢很慢,原因好像里面的轴缺油了,读盘时还有吱纽吱纽的声音,可慢了,判断是机械 ...

大哥  还 20g 的hdd啊  感觉比我还大了!有没给人装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还 20g 的hdd啊  感觉比我还大了!有没给人装机啊!

那台主机的主板内存都是升过级的,不是很老,就是机箱电源硬盘用原来的,机主要求不高只要能上网炒股票,听歌,看新闻,看看电影就行

网友:
静电察除   试试  不行的话硬盘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