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14

楼主(2015-05-11):
     故障机      索尼一台         故障     不触发
一客户那了一台索尼来说不开机   我接过机器已看还真是不开机      给客户大概说了一下情况后     说需要时间来维修     他说你修吧   修好了给我报价      客户走后   我开始拆机        TM  D  什么鬼机器这么难拆     我无语了      哎      拆了查不多半小时     终于TMD 拆完了     拿下主板   看了看          灰真是多啊      认真的打扫了吧           扫干净后   好看的多    也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     好吧   那就检查下有么有短路的      打了下个电感   没有明显短路的    那就在上看看     待机 0.01    有待机的 哇       就是按开机键 没有反应      好吧    修      量了一下待机3  5V     哎呀  咋个没有啊      这就不对了啥       5V可以没有    但是3v总要有吧       那问题应该在这里吧      查查看           从网上下了图纸       看了看

      查了   5 脚     和7脚  都有了    查到14脚0v  哈哈    问题就出在这了     一路追查       我去   EC发出来的

    为什么不发开启信号给待机了    要不会是EC的条件没有达到   要不就是EC坏的     那就查吧     EC     供电也有了啊        该有的也满足了啊   为什么不发出开启待机的电压了         管它了    换了EC在说     说换就换       找了    半天   终于找到了一个  花了半个多小换好了    妈呀     为什么不先刷BIOS了     哎    不管了     上电看看     哎        还是没触发    一个鸟样          哎     板放了一下  子     抽支烟平静一下心情     。。。。。。   抽完又那起了板子     恩恩    刚刚不是还有一信号没去看吗       哈哈     刷BIOS      从迅维下了一个     刷上     哎  怎么还是一样啊  怎么不自动上电了     BIOS  电池也取下来的啊     那就按一下开关吧      。。。   哈哈哈       奇迹 出现了     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的节奏啊      给客户报价        客户这咬啊       讲了  好久价啊·      差点还没有修        。。。。最后终于妥协了         那就装机器     啊啊     这机器太难装了    装了好久     装完还触摸板还用不了    有拆了一次         哎    这机器太难装了     最后还是装完了

                         给位大神加点分鼓励下啥

网友A:
楼主技术牛啊,哎,什么时候才有楼主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啊,哎,什么时候才有楼主这水平

  什么牛啊   我也是学徒啊

网友B:
5V可以没有    但是3v总要有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可以没有    但是3v总要有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索尼的有些机器是待机有3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有些机器是待机有3v    触发后才有5v

其他笔记本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D:
SONY 的机器有的机器是开机之后出3V 、5 V 的哟,不是先出3V 开机之后出5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有些机器是待机有3v    触发后才有5v

     谁说没有啊    你没遇到过吧   还有一款机器 不上屏还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 的机器有的机器是开机之后出3V 、5 V 的哟,不是先出3V 开机之后出5V 的。

  我这机器是待机就出了

网友:
SONY的主板都不太好修

网友E:
我遇到是不按开关就有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是不按开关就有3 5V的

   我也遇到过哦    也有触发后才有3  5v  的吧

网友:
现在 BIOS 坏的不是一般的多呀

网友F:
没看明白  14脚没开启 16脚会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  14脚没开启 16脚会有电吗

打错的哇   是5脚Vin

网友G:
现在BIOS为啥这么多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BIOS为啥这么多坏的啊

  是啊 遇到的好多

网友:
    这有什么好学习的啊

网友H:
仔细看了下,描述不够详细,太简单了

网友:
索尼的本  bios电池问题遇到的还是多啊

网友I:
写的有点乱。像些故事一样,建议还是写关于维修的细节就好 呵呵。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有点乱。像些故事一样,建议还是写关于维修的细节就好 呵呵。支持楼主一下

   恩    下次一定多注意

网友:
搞了半天是BIOS坏了

网友:
现在不触发BIOS问题挺多的

网友J:
是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啊    我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啊    我怎么看不明白

    不是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仔细看了下,描述不够详细,太简单了

   难道什么帖子都要复杂化嘛

网友:
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K:
14脚是开启吧  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14脚是开启吧  5v的吗

    应该是3.3v   没有去量

网友:
是BOIS坏了??希望能有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