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33G002开机七声报警

楼主(2015-05-11):
昨天接修一台DELL P33G002开机七声报警,AMD单桥独显,拆机后发现独显被焊过,于是加焊单桥,故障依旧,又加焊独显还是不行,上BGA摘掉独显,裸板上电,不上内存CPU还是七声报警,又重植单桥,独显,重新装上,还是一样,记得七声报警是桥有问题,但手上没货也没换,只是重植了一下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你动了北桥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先换个U 试一下,AMD 的U 坏的多!

网友:
   只要芯片没有死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个北桥
北桥可能性能不良了 、

网友:
楼上的说芯片没有死是什么意思

网友:
AMD U也容易坏   换U不行就换个旧桥试试。

网友:
现在不好判断芯片有没有死
不上CPU也七声报警,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但手上又没有,真是麻烦

网友:
吹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9楼,桥重植了不行

网友:
7声就是桥,不过也要考虑CPU啊

网友:
不上CPU也报警七声

网友:
还有一情况,客户说机器是摔坏的

网友:
7声可能是CPU哦。

网友:
不是北桥问题吗 ??????

网友:
妈的  这鸟机子  我也搞到一个叫8声的  丛植了显卡也不行  换了个E2-3000的U 电流到0.8多就不动了   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