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L630

楼主(2015-05-11):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东芝l630 看电流冒事是显卡过不去,直接报价 留下来。拆机 直接刷BIOS 还是不行,那就不怎么犹豫直接上BGA显卡,再点还是一样,就纠结了。 那会是什么问题。就把板子放到一边。突然随便看了一下好像硬盘接口几个电容短线。心里一乐 呵呵。飞线 再加电 。装机测试

网友:
维修三关啊,问,听,观、然后BGA干三桥,哈哈哈

网友:
以前 碰到过电脑公司自己拆,把显卡旁边的板层用螺丝顶断,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算通病的 硬盘那个地方是个陷阱

网友:
楼主还是够细心,不然走的弯路会好远,我有次修机是内存问题,搞了好久.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修机器 第一步检查外观  很重要

网友(2015-06-11):
这机装螺丝时一定要注意的,很多人吃了这亏,焊接显卡信号线不容易的

网友:
以验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修机器一定要先看,板子看仔细了,能不上BGA就不上,观察很重要

网友:
仔细很关键

网友:
望闻切问的功夫,才是关键啊。

网友:
学习经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