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怎么用可调电源烧机?

楼主(2015-05-11):
应该调到多少V,接到哪里?不想用ATX电源拉低绿线那样烧。

网友:
不触发你烧有屁用啊  如果短路可以烧出来  不触发先测32.768hz ps_in pwrbtn# slp_s3#还有一个RSMRST#

网友:
只有明显的短路现象才烧机哦,应该查工作条件。

网友:
烧机大法是用在有短路的。

网友:
不触发用烧机大发没用看看缺少那个电压

网友:
待机电路和触发电路两个概念

网友:
不触发就烧呀,,,,,烧也是要看情况的

网友:
不触发  烧机能烧触发吗

网友:
把板子烧坏都烧不出触发来

网友:
烧机大法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用的!!!!    如果哪天CPU风扇不转了,你也用烧机大法!!

网友:
烧机大法不是万金油,只有短路才用啊楼主。

网友:
烧鸡大法是短路的时候用的,不触发骚什么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