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D液晶电视背光维修

楼主(2015-05-11):
接一LED液晶电视开机有图像无背光  测量LED升压板瞬间电压130+V  然后恒压25V左右   应该是LED灯条有开路
拆机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LED灯并标记出坏的

找个平时改显示器的LED灯条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

拆下来换好
发不了图片附件了  明天在发

网友A:
程序需要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

网友B:
请问拆LED灯条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拆LED灯条需要注意什么吗?

比显示器来说注意下逻辑板就可以了  其他基本跟显示器一样的

网友:
就是感觉面板怕拆坏

网友:
修好后还读程序,好习惯。

网友:
这个灯条不太好拆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大尺寸的相对来说更方便维修,但拆解时更得注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需要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读这台液晶电视的程序,是将芯片拆下来读的,还是直接将读写器接到VA口来读的?

网友D:
整条换,还是单个换?没看明白

网友E:
不好焊 温度高点就坏了LED颗粒

网友:
不好换 一般换整条的

网友F:
led背光我还不是很懂,主要是这个恒流源也没修过,拆都没拆过led的屏,如果有led屏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焊 温度高点就坏了LED颗粒

用风枪从LED灯条背面吹  坏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d背光我还不是很懂,主要是这个恒流源也没修过,拆都没拆过led的屏,如果有led屏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

链接:http://share.weiyun.com/df43d98bbd763fcc9b785aa3bc28d68a (密码:jknQ)

LED液晶背光基础原理

看下这个还能下载不

网友(点评):
这个链接已经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条换,还是单个换?没看明白

换单个灯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读这台液晶电视的程序,是将芯片拆下来读的,还是直接将读写器接到VA口来读的?

拆下来离线读取  电视我读了几次貌似每次在线读取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离线读取  电视我读了几次貌似每次在线读取的数据都不一样

现在出了一种可以直接读取的,但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