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修好了,客户又说不修了,大家说怎么办

楼主(2015-05-11):
接到同行送修的 一个联想B460的本子,CPU供电部分的问题,给同同报价,客户那边同意修了以后,修好后发现键盘不能用,键盘也坏了,我就打电话给同行说键盘也坏了,不知道同行怎么跟客户沟通的,客户说什么坏前键盘是好的,然后说不同意修了,我心里就不乐意了,MD这是耍赖啊,同行叫我把故障还原,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就看你的心态,想咋办就咋办

网友:
只有故障还原,接修时就该多报点价,如果真如客户所说坏前是键盘是能用的,客户肯定有想法的

网友:
本来想报废来的,后来想一下还是算了,就把把时钟芯片旁边的几个电容和电阻互换了位置

网友:
看楼主心情,任意发挥

网友:
不修可以 拆机检修50要给的

网友:
以直报怨,或者说可能是误会。能沟通尽量沟通吧

网友:
同情之中。

网友:
直接把它烧坏,再回来也修不到的

网友:
这样最好,挣的更多

网友:
要收手工费。

网友(2017-03-23):
这样的情况多呢

网友:
还是沟通出现了问题,天下没那么多存心找事的客户 再沟通沟通或许就解决了

网友:
以前,还拆一下BIOS旁的电阻,现在我都懒的弄,不是说我有多好心,实在是心累,这个亏吃了也就吃了,就简单还原故障给客户。
当然某些实在差劲客户除外。

网友:
那客户只有扔掉了,不懂事的家伙

网友:
这个真不太好办。。。。

网友:
找一块坏板给客户。修好的主板留着

网友(2017-05-05):
一个键盘几十块钱,买个给他得了。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换个电容电阻    下家就是老司机也够他修的了

网友:
那就给他还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