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大短路烧糊了,刮出一个坑

楼主(2015-05-11):
一学生报来一台电脑:还能修吗?
一看:拆的稀烂,只剩主板cpu屏幕,板子烧糊了,保护隔离管pu4002焊的东倒西歪。1.5v供电管pu4602.pu4603动过。核显供电铁壳旁边糊了!最重要的还被砍了一刀,很深很深,
哎,心都碎了,钞票也飞了。。。明显的2修机
打发走,先测cpu,万幸,还没烧坏。主板有轻微进水痕迹,经过一番检修,问题不大了。看看这手术做得!!

上电0.2无大短路

ok上cpu,哎不错呦

上内存,还是0.6X  不过内存啊!习惯性的目测主板,抓住嫌疑人

图纸应该是1.5v供电上管大短路,击穿0.75v供电芯片pu4604
更换后有了0,75v电流还是在0.6x浮动,我去。。。
没有打阻值卡,也没有示波器,怎么搞?(大家都用什么示波器,顺手吗?)难不成刮开那个窟窿里有断线?愁人。。。
既然前面1,5v大短,还是追查下1D5V-S3都去过哪吧

测量u9301  d级1.5v  s极0.9v  g极0.9v应该是u9301击穿了,

焊锡短接下ds极。上电,同时拿镊子短接u9302,一短接u9302ds极,就掉电,怀疑显卡是不是有问题了
测测再说吧,u9301和u9302的g极受控于r9303,一端8.9v另一端0.9v,既然u9302已击穿,还是先拆了吧
都击穿成这样了(先击穿ds再击穿gs吗?求分析)如下图

干脆直接上锡短接,人比较懒测1.05v-vga-s0  1D5V-VGA-S0已正常,电流上来了,有亮机的节奏。。。
不显示。。。好吧,修复一下cpu核显供电(因为b470换电源管理芯片,铁壳mos管等,也没用的住,改场管也是返修。。。)
干脆再来跟线,飞到u9302  D极    1.05v--vtt                                  (下面第二张图片中2个电容已补上,)

至此,修复!
昨晚看电视,银行利率下调,又可以少点还房贷了!修的真累,有同感的评分吧。学到知识也记得加分哦。

补充内容 (2015-5-12 18:51):
学生拿来硬盘、内存上机不亮。。。内存坏,130。哎1.5v若得祸。。。。

网友:
飞线省事啊 ,再没有特别要求下都可以,

网友:
坏了这么多的地方都能修好,好技术。

网友A:
u9301击穿导致本身GS级之间阻值直接导通,造成本身G级导通电压偏低不能满足自身导通条件,所以S级输出电压偏离正常值1.5V,短接u9302ds极机器就掉电,应该是1.05V工作电流值变大引起。

网友:
这个修的真不简单 版层出问题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9301击穿导致本身GS级之间阻值直接导通,造成本身G级导通电压偏低不能满足自身导通条件,所以S级输出电压 ...

没拆掉u9302  短接ds极机器就掉电,难不成因为栅极G  0.9v有关?(控制极g只去过u9301和9302,),现在修好了g极8.9v  DS短接肯定也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拆掉u9302  短接ds极机器就掉电,难不成因为栅极G  0.9v有关?(控制极g只去过u9301和9302,),现在修 ...

U9302本身击穿DS级短接就会出现大电流现象和内部晶体二极管反向击穿有关系。

网友C:
别忘了把烧糊的地方绝缘处理好

网友D:
我遇到烧糊的,板层短路了。。。

网友:
看到这么烂,都没有心情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烧糊的,板层短路了。。。

板层出问题了,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拆掉u9302  短接ds极机器就掉电,难不成因为栅极G  0.9v有关?(控制极g只去过u9301和9302,),现在修 ...

你说的8.9V应该是U9302G级的饱和导通电压值,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这里S级输出电压0.9V应该是从G级串流过去的,相当于GS之间直接导通,两级正常阻值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忘了把烧糊的地方绝缘处理好

恩,恩,下次拆机除尘的需要注意了。。。

网友:
凡遇到这种情况又能修复的,都属幸运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9302本身击穿DS级短接就会出现大电流现象和内部晶体二极管反向击穿有关系。

喔,这样子的。看你留言GS之间也有一个晶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上是看不到的。。。。既然DG之间击穿,为什么g极不是1.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这样子的。看你留言GS之间也有一个晶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上是看不到的。。。。既然DG之间击穿,为什么 ...

MOS管DG不存在寄生二极管,DS之间存在,所以当本身击穿后,D级的工作电压只会直接流向S级输出。

网友E:
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你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这样子的。看你留言GS之间也有一个晶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上是看不到的。。。。既然DG之间击穿,为什么 ...

这里个G级的0.9V电压值也是MOS管GS之间内部相连的寄生二极管反向击穿得到的。

网友:
高人真多 啊

网友:
高手啊,这么烂都修好了。

网友:
高手,怎么拦都可以修好

网友F:
LZ你是用什么修好的图纸和烙铁?

网友:
坏成这样的主板楼主也能修好,真牛啊,换成我直接劝客户换班了

网友:
看到那铁 壳壳 就开心

网友:
哎 赚钱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8.9V应该是U9302G级的饱和导通电压值,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这里S级输出电压0.9V应该是从G ...

多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你收了多少大洋

后期形成一种毛病,修好主板270同时报cpu坏240.一共5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是用什么修好的图纸和烙铁?

嗯,图纸。烙铁。万用表。摘mos管用了下风枪,刮电路板用的手术刀。您那用的什么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是用什么修好的图纸和烙铁?

您那里用的什么示波器,bga,感觉怎么样?

网友:
嗯,赚个钱真的付出很多。讨厌那些低价做同行业务的,主机换个电容,拆出来,找出电容换上,安装主板,进系统测试ok收10元,真的好贱!要是我这嫌贵,可以卖电容。。。。有个在网上卖茶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我这便宜的货没有,只做中等、优质客户(茶当然也很好),他所面对的90%都是会花钱,懂生活的客户。一味贪便宜的客户流失的更快,一旦有更便宜的立马找下一家(刚开始开店时有点以前的熟人,修显示器比上家便宜10元,结果他还是以为我赚不少,老想再便宜。。。他哪知道我只是拉拉人气。。。。)

网友G:
这本子 是不是被客户 砸的啊 怎么会坏的那么多!  最后lz 是修复cpu供电 才亮机的,lz大师傅 那么多问题都解决了。。最后说一下 5.12 号。。油价要上调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本子 是不是被客户 砸的啊 怎么会坏的那么多!  最后lz 是修复cpu供电 才亮机的,lz大师傅 那么多问题都 ...

5.12又不是好日子。维修还得继续,哎,生活还得继续。。。

网友:
刮骨疗伤啊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