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普1851w液晶显示器图像下半部分被垂直拉伸,求指导

楼主(2015-05-11):
今天修一台惠普1851w 液晶显示器,色彩正常。屏幕上半部分图像正常。屏幕下半部分,大约占全屏 2/3的面积,图像被垂直拉伸很多。换过信号板。但故障依旧。不知道怎样修了。请各位高手帮忙指导。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屏本身的问题,估计要报废,,,

网友:
初学维修显示器。很多地方不懂。这样的故障会是液晶屏内部的问题,还是液晶屏后面那个电路板的问题?是不可修复的吗?

网友:
屏的问题,算了吧

网友:
屏有问题..只有换啊

网友:
屏有问题,放弃吧

网友:
修屏最好先沟通有风险,免得有苦说不出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高人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如果是屏后面的逻辑板问题的话,会是液晶驱动芯片问题吗。实在不行,只有换屏。

网友:
19寸压屏不划算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液晶屏幕的问题,驱动板只会导致全局出现问题,不会区域化.

网友:
屏问题吧别浪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