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进水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5-11):
2015年5月11日
上班到一同行送来的进水机器,型号ACER  E1-471G ,板子是广达代工的,板号DAZQSAMB6E0.。同行说他已对腐蚀点进行了清洗,且上电测试了,没有短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还是上电试了一下,有待机0.01A,按触发键后,电流上到0.2A不动了。
理了下思路,上到0.2A不过CPU,应该是缺少供电引起,于是上电测量各路供电,3V、5V正常,内存供电也有,桥供电也正常,但是显卡供电,CPU供电没有,显卡供电芯片TPS51728RHAR,先看显卡的开启信号51728_EN,测量没有信号过来,找这个信号的前级dGPU_VRON,
发现这个开启信号是从南桥U20F发过来的,
这个显卡的供电形式与我以往接触的主板不一样,它的开启是由南桥来开启的,一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先放一下。
跳过查系统电源好。HWPG
正常,说明EC是收到系统电源好信号的。
继续查找,看一下CPU的供电芯片,是TPS51650RSLR,先查它的开启信号VRon ,量PR82 3.3正常,但是CPU供电没出来,心想肯定有条件不正常。
仔细查看CPU供电芯片周围,发现PR101 脚有点发黑,查图纸一看,
心中有数了,主供电过10K电阻,给51650  37脚供电的,再看它的供电+VIN_VCC_CORE-2,测量后发现37脚没有电压,断电后仔细查看这个电阻PR101,接19V供电的一端快腐蚀没有了,用刀片刮了一下并上了一点锡再上电没想到机器居然跑码了,电流欢快地跑了起来,于上加上屏幕后再上电,果然亮机了,到此问题算是找到了,弄了一个好的10K电阻代替掉PR101。
这个机器,让我有点迷惑,正常,都是主板供电加显卡供电正常之后再开启CPU 供电,
这机器,由主板供电,PWHG(电源好).+ IMVP_PWRGD(CPU供电电源好) 正常之后,由EC告知南桥开启显卡供电,
因此走了一点弯路。

附上机器图片,以供参考!

网友:
鼓励发帖

传附件的方法不对吗 ?那么多的错误路径?

网友:
烦请论坛高手教一下发帖的方法,楼主一定是在传图纸,没传上来,小有遗憾啊

网友:
编辑的时候 都是有的,,,  发表了就成这样了,, 不知道 怎么改,,,,不好意思,,,

网友A:
要先有cpu供电 集显供电啊  才会出显卡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有cpu供电 集显供电啊  才会出显卡供电啊

是的, 修好,CPU供电,显卡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赞已加分不要谢我叫我雷疯

网友:
你上传图片的方法不对头  看下面的图片吧

网友:
当时看下时序图可 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值得学习  时序也有

网友:
细心真好

网友:
感觉理论用在实际修板上好难啊

网友:
经验很好学习了   楼主上传怎么回事     有些图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