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E47A 机器一台 不亮

楼主(2015-05-11):
收到加电无显 吹显卡无效 拆机无进水痕迹 淸电池加电掉两次电 第三次亮机 小装想测试 结果不亮 又淸电池 这次没好 还掉电 会是BIOS的事么 ?
显卡
掉电

网友:
有可能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刷过了吗,怎么样

网友:
不显时的电流是多少?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不亮的时候跑码吗?

网友:
此机显卡坏的特多

网友:
不亮的时候按时序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 楼主去看下 屏线接口背面 有什么腐蚀的地方 没有 , 修好了 的话 希望回复下

网友:
请把故障说清楚啊,电流和测试的电压啊,别上来就吹显卡呢,。

网友:
修过一台 搞显卡好了

网友:
看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先看到电流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