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11):
今天同学拿来一张主板!说是开机风扇不会转!我拿到上电触发!不能触发!就按上电时序修吧!我习惯先测RRSMRST!高电平!待机电压正常!测触发信号!开关到IO----IO到桥都正常跳变!但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3!要么桥没有发出!要么IO拉低了!先测桥工作条件!测到RTCRST无电压!此脚对地值正常查点位图!发现这个脚连接到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是3VSB!测得电阻另一端是有3VSB电压!另一端是0V电压!测量此电阻阻值为20K!明显是不良了!到料板拆个保险电阻装上去测量RTCRST电压正常了!上电可以触发了!装上蜂鸣器再开机!蜂鸣器响个不停!因为没装内存条!说明可以跑码了!(应为这主板不可以上PCI 诊断卡)!断电插上内存开机!蜂鸣器响一声!显示了!此板修复!

P8H61-M LX3 PLUS R2.0 R2.01.zip

网友A:
RTCRST不正常会不会影响RSMRST啊?

网友B:
有这个点位图吗

网友C:
楼主如何找到测量脚位的,有点位图吗?

网友:
这板子好多这样的问题。。自己还没遇到。。都是看别人修的、!

网友:
就是啊 H61又不能插诊断卡

网友D:
这是不是通病呢,期待华硕多出些通病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找到测量脚位的,有点位图吗?

有点位图啊!就算没可以跑线啊!华硕一般都有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点位图吗

有点位图啊!客户端上找

网友:
怎么找的点位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好记住

网友:
下个迅维网客户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不正常会不会影响RSMRST啊?

不会影响的

网友:
是电阻吗,还没碰到坏的

网友:
恩,经验啊,下次遇到华硕H61不触发的,先看看这个电阻 信号是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通病呢,期待华硕多出些通病的主板

兄弟太幽默了! 我的愿望是华硕图纸都放出来

网友E:
没图纸的时候 直接拉3VSB到IO的RSMRST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RSMRST正常3.3!就证明待机电压一定是好的吗?

基本上了   如果待机有一个不正常  这个信号都不会变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的时候 直接拉3VSB到IO的RSMRST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要在连接电池的肖特基二极管的输出级拉!但是不保险!

网友:
没那么麻烦,这款板子BIOS参与了触发,使用的是一个新型IO等同于EC!

网友:
点位图找不开

网友:
一般都是822和SDP出问题多一点,其它的都少见

网友:
  你们怎么老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好牛逼啊,我都不会

网友:
型号跟手上的不一样

网友:
  原来是有保险 还是后来不上的

网友:
H61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复位电路不正常

网友:
这主板电池电压过低会导致不能触发!注意了!

网友F:
复习一下RSMRST#信号解释:Resume Well Rest用来重新设置ACPI控制器,复位南桥的睡眠唤醒逻辑。也可以理解为用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

网友:
这板子电池电压不足也会导致不触发!注意了哦!

网友:
好厉害,这么容易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让俺这个小菜鸟一看就懂,必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复习一下RSMRST#信号解释:Resume Well Rest用来重新设置ACPI控制器,复位南桥的睡眠唤醒逻辑。也可以理解 ...

这个电压一般是3.3V,IO发给南桥,我有块戴尔CLI043,IO的这个脚位只有0.4V就不开机,1.9V时就能开机,是桥坏了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