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出现最多三无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11):
 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一样有基带部分,基带是管通信的,基带没有启动苹果手机会没有信号,装卡或不装卡都显示正在搜索,同时WIFI和蓝牙不能用,关于手机里的看不到IMEI,部分基带没有完全损坏的没有串号有WIFI,这也是基带损坏。遇到这个故障我们首先要拆机再单板开机测量基带CPU U9旁边的L2 和L3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从而断定手机是那里坏了。

三无时L2 L3的电压一般都和上图不一样,多数情况L2电压是1.3V,这时就要对基带CPU进行重植。由于苹果的CPU都是有黑胶的,所有拆胶时一定要把握好温度,吹坏CPU或者焊盘掉点都可能导致手机无法正常工作。如果重装了还是不行,就要更换基带套件(基带CPU和字库)了,它们是一套的,有加密所以不能单独换字库,CPU有破解的8824可以单独更换,所有很多有锁解无锁一般就用的8824的基带CPU(后面解锁会详细说明)。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焊CPU时,有时会使背后的射频IC U8虚焊,它也是带黑胶的,也要重新植锡,有时就可以排除三无故障。

修三无的简化流程就是,量L2和L3电压——对基带CPU重新植锡——对基带字库重新植锡——对射频重新植锡——更换基带套件,做完上面的步骤三无90%都会修复,如果还不行可能是人的手工有问题,或换的基带IC是坏的,

网友:
修手机对手工的技术要求极高,风枪温度和时间的控制至关重要

网友:
牛人,学习了.我现在手里有一个IP4,ID锁了,如果我想自己硬解的话,只换CPU也就是你说的8824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好

网友:
只更换8824就行吗?这样的机子能激活吗?

网友:
现在的智能机基带是个大故障点

网友:
手机维修关键测试点和数据好像很少,都是用经验,换个遍,没好就没好了

网友:
那个电感可以直接测到吗?有的电感是没有引脚的。

网友:
新手研究有点困难,有点似懂非懂的

网友(2015-06-16):
有个苹果5也是这样的问题,楼主哪里的,求修,客户都放着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