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5-05-11):
一个同行拿来一个显卡型号是七彩虹网驰GTS250-GD3 512   拿起我的神器万用表 裸板测显卡供电应该先有核心供电再有显存供电    经过测量 没有核心供电   说了能么多废话就是想求核心供电管理芯片芯片的资料  附上图片: CE=BK C2L就是这个芯片的资料 哪位有还请告知         最后附上几张好玩的图片供大家欣赏           各位大哥多多帮忙 有的话一定上传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找到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看上面的型号,看不见就强光手电筒照着看,或者照个照片后放大了看,或者用放大镜看,然后百度其PD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看上面的型号,看不见就强光手电筒照着看,或者照个照片后放大了看,或者用放大 ...

就是找不到PDF资料啊

网友A:
核心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上面写的啥?

网友:
芯片的型号你都没有说,怎么发资料给你。。。

网友:
核心控制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在 你显卡芯片上。

网友:
查供电芯片12V 5V 查供电芯片周围的三极管看看有没有关毕EN

网友B:
你这图片看不清啊,能来个高清无码的吗?我可能会有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看不清啊,能来个高清无码的吗?我可能会有这个资料

这个芯片上面写的    CE=BK   C2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上面写的啥?

这个芯片上面写的    CE=BK   C2L

网友:
这个问淘宝卖芯片的人,就知道型号IC了

网友:
请注意   与维修无关的图片  请不要上传到贴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