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示波器双通道抓波

楼主(2015-05-11):
      店里的示波器ADS1102C,单通道没问题,双通道设置成单次和正常,触发信源设置的是CH2,只能抓到通道2的波形,通道1一只是一条直线触发电压,时基各种设置都不行,请教下大神位为什么抓不到?

网友:
我也刚搞了个示波器现在还不会抓波那

网友A:
你把示波器都调成10X  探笔也是调成10X

网友B:
两个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示波器都调成10X  探笔也是调成10X

是10X的哦,,请教另一位大神,现在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设置是一样的

那两个呀。。。。。。。。。。。。。

网友C:
要看你测什么电压了,你用自动,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
同求解。我也想学下。最好能学到
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款示波器平常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款示波器平常好用吗?

渣渣,如果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测什么电压了,你用自动,可以正常显示吗

自动可以哦,不过看不清楚,现在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动可以哦,不过看不清楚,现在会了。

现在可以抓到了吗
只要设置正常 应该可以抓到的
我的是ADS1102CAL
是在不行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可以抓到了吗
只要设置正常 应该可以抓到的
我的是ADS1102CAL

可以抓到了,谢谢。

网友:
抓抓更健康,

网友:
楼主能说下改哪儿了吗?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前一阵子还好用,最近怎么也调不出来了

网友:
没改那里啊,我以前是试验用的上升沿,真正用的时候改成下降沿就行了,只要明白什么是触发信源就容易理解了,比如说两个通道,你把CH2设置成触发通道后,只有CH2捕抓到波形后,CH1才可以抓波(个人理解)

网友:
双通道的功能,一般都是工厂用的比较多,因为他好板比较多用来对比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F:
现在可以抓到了吗
只要设置正常 应该可以抓到的
我的是ADS1102CAL

我的原来也能抓双通道EDID。现在跟楼主的一样。但是抓3V 5V又正常。只是抓EDID的时候。只有通道1有波形。。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