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 冷机开机正常 热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11):
现在手上有一台海尔t68g主板 开始为待机正常 开不了机 经查为lid-sw 信号为0v 直接飞3.3v 开机OK 现在机器冷机开机正常 开机一会关机再开机电流到0.47 左右 掉电 经测量掉电时 电压都有 CPU电压也有 但是CPU供电芯片不出powergd 信号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故障!powergd后继没有短路!

网友A:
把cpu pg脚接地掉不

网友B:
PG上拉没问题,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 pg脚接地掉不

把PG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上拉没问题,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cpu供电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 pg脚接地掉不

pg接地 不会少芯片吗?

网友:
是不是给拉低了

网友:
那里虚汗吧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好散热呢,不知道会不会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思路不对吧。既然冷机能够开机,说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热机不是不出PWRGD,是还没来得及出,就已经掉电了。所以应该重点查什么情况让机器掉的电,而不是PWRGD上面

网友:
散热问题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好散热呢,不知道会不会是温度的问题

散热做好了 不是温度问题 正常的时候进系统 温度才40多度

网友:
你这个可能还是休眠慈悯坏  把它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