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笔记本报警掉电

楼主(2015-05-11):
此机器我是第一次看到,一开始以为是个杂牌机。后来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还是个高端机,机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可开机,还来不及进系统机器报警,嘟嘟嘟有规律的短叫。报警开始后风扇狂转,半分钟后机器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一直循环报警掉电。拆机后发现35v供电被人焊过或者换过。仔细检查主板其他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了。机器外壳上找不到型号迅维搜索了一下也找不到有这个机器的记录。主板版号6-71-p15e0-d06南桥是slj8c .4跟内存插槽。带独立显卡小板。去掉小板后开机一样。去掉所有附件也一样。由于现在找不到图纸点位和BIOS没法下手。各位仁兄有没有这个图纸或者BIOS。或者帮帮我有没有人遇到这个情况过的

网友A:
没有图纸不好搞呀

网友B:
楼主 来几张主板图片吧。方便

网友C:
不比较特殊的板号
估计不好找 建议TB看下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来几张主板图片吧。方便

图片已经上传,请仁兄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比较特殊的板号
估计不好找 建议TB看下有不

图片已经上传,请仁兄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不好搞呀

图片已经上传,请仁兄帮我看看

网友D:
标题党 没有图纸确实很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题党 没有图纸确实很难弄

问题是机器是可以开机的更难弄了。搞得不好要赔了现在都不敢大动

网友E:
这机器买的都少    也没有图纸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买的都少    也没有图纸没什么好的办法

型号都找不到。不过刚才网上查了下,这个牌子最贵的一款要20万我了去

网友E:
我去。。。。20W  牛逼的机器啊  土豪的选择   这要是修好了 最起码要1W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20W  牛逼的机器啊  土豪的选择   这要是修好了 最起码要1W 啊

20w的机器应该不是这台吧,要真是这台的话修不好我都不想吃饭了呵呵

网友F:
去掉独显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独显正常不

去掉独显一样的附件所有的去掉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20W  牛逼的机器啊  土豪的选择   这要是修好了 最起码要1W 啊

http://item.jd.com/779369.html你看吧,还真是21万

网友:
有没有大哥们修过这个机器。机器放了两天了一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G:
机器没过保吧?太新太贵要有耐心,没图纸,找芯片的PDF修,只要钱管够,时间不急就搞吧!

网友H:
兄弟我i  昨天才修了跟你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机子

网友E:
你再找找吧    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过么?   这种高性能的机器显卡坏的还真挺多的

网友:
不过 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器没过保吧?太新太贵要有耐心,没图纸,找芯片的PDF修,只要钱管够,时间不急就搞吧!

应该过保了的吧12的机器了。现在主要是没有思路。而且有些芯片都找不到PDF

网友:
没修过 有挑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再找找吧    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过么?   这种高性能的机器显卡坏的还真挺多的

显卡版拿掉都是一样的你看我上面写的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i  昨天才修了跟你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机子

我了去不会吧。这位大哥能不能说说看

网友:
我去。也是这个型号的吗。也是报警掉电吗

网友I:
这机器应该还有一排像板号一样的6-71-p15e0    这样的

网友J:
量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K:
找官方
让他们提供BIOS,图纸,哈O(∩_∩)O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量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机器亮的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找官方
让他们提供BIOS,图纸,哈O(∩_∩)O哈!

你是厂长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应该还有一排像板号一样的6-71-p15e0    这样的

你遇到过了吗

网友:
21万笔记本,大哥你发了

网友L:
开机风扇狂转,估计bios问题

网友M:
发到迅维,这样的机器我也接到过  一样的鼓掌,温控我都搞过,还有PG这些,你看看进PE掉不,不掉的话锁定硬盘和桥

网友I:
遇到过一次,我记得有图,淘宝有点位的,不过老板不买我就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机风扇狂转,估计bios问题

shi 是的我也是怀疑问题是没有这个BIOS

网友:
你这款具体什么型号的,是属于未来人类哪一款,你可以到他的官方论坛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发到迅维,这样的机器我也接到过  一样的鼓掌,温控我都搞过,还有PG这些,你看看进PE掉不,不掉的话锁定硬 ...

裸板屏幕都不插也掉的和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过一次,我记得有图,淘宝有点位的,不过老板不买我就没修

问题是一样的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O:
要没把握最好别修,要修出别的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要没把握最好别修,要修出别的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是的我就是怕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我就是怕这样啊

碰到这种玩意我是真心不想修,不过得看下客户是不是那种好说话的。

网友:
这机器都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从来没见过,是准系统吧

网友P:
搜了一下,有卖这个图纸的        地球人X711 P150EM 6-71-P15E0-D06主板电路图纸  ,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P:
楼主看好了有把握了再动烙铁、风枪啊

网友Q:
听仁兄说的情况应该是过温控保护了吧,一开机报警,风扇狂转,不知道温度是不是真的很高。或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报假警

网友:
引用 网友P:
搜了一下,有卖这个图纸的        地球人X711 P150EM 6-71-P15E0-D06主板电路图纸  ,板号是一样的

淘宝上有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看好了有把握了再动烙铁、风枪啊

是的。我怕到时候整的不开机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听仁兄说的情况应该是过温控保护了吧,一开机报警,风扇狂转,不知道温度是不是真的很高。或是保护电路出了 ...

开机屏幕亮了后过个5秒在风扇狂转报警半分钟后掉电。看着是很像的机器温度不高的。风扇有两只对调试过了。用一只也试过了。不是bios问题就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R:
蓝天代工的主板,厂子在昆山。换个温控看看。

网友S:
既然机器这么贵,建议楼主小心行事,可以先从软件排除,看看是不是系统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R:
蓝天代工的主板,厂子在昆山。换个温控看看。

都不知道哪个是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既然机器这么贵,建议楼主小心行事,可以先从软件排除,看看是不是系统原因

又是没有仔细看内容的。你在看看我吧所有东西都拿掉了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未来人类  我意外保修吧    还没有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裸板屏幕都不插也掉的和系统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硬盘供电导致掉电的,不过看你的情况应该不是,如果是硬盘供电导致掉电的话,拆掉硬盘,进PE不掉电就是这个情况了,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时钟不对或者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是撒机器啊。额。有点

网友T:
开机后电流到多少掉电  说清  这个可能是适配器坏  或者过流导致的掉点

网友U:
厉害啊,这机子比外星人还难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开机后电流到多少掉电  说清  这个可能是适配器坏  或者过流导致的掉点

机器是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的可以进系统底。没有过流也不是瞬间掉电的。感觉想温控或者错误报错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厉害啊,这机子比外星人还难遇到啊

是啊 。外星人来了多少台了不稀奇了。修了这么久机器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

网友V:
这笔记本品牌太牛了
请到本月优秀会员区投票支持我,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V:
这笔记本品牌太牛了
请到本月优秀会员区投票支持我,谢谢

呵呵这个品牌是很牛逼的
好的有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这个品牌是很牛逼的
好的有空来

我头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网友W:
既然能开机,何不问问售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官方意见!  比自己瞎摸要好吧,毕竟能开机的,搞的不开机就麻烦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W:
既然能开机,何不问问售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官方意见!  比自己瞎摸要好吧,毕竟能开机的,搞的不开机就麻 ...

这个主意不错呵呵。不过估计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的啦。应该光是裸板也是这样,就算知道肯定也是叫你发过去修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主意不错呵呵。不过估计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的啦。应该光是裸板也是这样,就算知道肯定也是叫你发过去 ...

看看能告知是那部分的问题不,,上次我遇到台联想I7的本子电池一直只能充电到60%,本想拆机看看的,,后来想想还是打400问问,,一问才知道是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少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X:
楼主修好了吗  我碰到跟一模一样的问题的。 没有头绪

网友N(2015-06-15):
引用 网友X:
楼主修好了吗  我碰到跟一模一样的问题的。 没有头绪

没有修好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无BLOS连芯片PDF都木有怎么修 啊。还给客户了你的呢。说下你的思路

网友X:
引用 网友N:
没有修好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无BLOS连芯片PDF都木有怎么修 啊。还给客户了你的呢。说下你的思路

修好了,是独立显卡的问题,那个机器的图纸网上有 板号是P150EM   测量发现独立显卡的温度检测信号有一个显卡板的那一段短路了 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   这两个其中一个对地3欧  插上显卡板就短路 拔掉就恢复正常组织   这个机器EC检测不到显卡的温度信息就好那样报警 然后一会就掉电。  后来换了个显卡板好了。 这个机器做工好差  散热不好 所以玩游戏时间长了显卡都短路

网友Y:
引用 网友N:
图片已经上传,请仁兄帮我看看

你没看懂版主的话啊,叫你看看TB有没有图纸。。。不会看图纸的话盲修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没看懂版主的话啊,叫你看看TB有没有图纸。。。不会看图纸的话盲修有点难

我不是老板啊 让我自己出钱买图纸这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好了,是独立显卡的问题,那个机器的图纸网上有 板号是P150EM   测量发现独立显卡的温度检测信号有一个 ...

哦那你运气好了。我拔掉显卡版也是一样。

网友:
换颗桥看下??哈哈哈哈  好大的风险 我的天啊。。。。。。。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在网上找芯片的PDF 不一样有哦

网友:
好好找找吧,修好要他1W

网友:
引用 网友Z:
嘿嘿未来人,不叫外星人么?

不是一个牌子和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估计应该 3V 5v 后继问题 一般掉电都是少信号才会掉电 也成为保护行掉电

不是有位仁兄已经解决时显卡坏了。

网友:
修这电脑感觉好危险,万一搞这个不触发了 21W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有一位解决了显卡版问题,其实是显卡的问题

换的显卡 还是换的显卡版?

网友:
上淘宝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图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换的显卡 还是换的显卡版?

他是换显卡版

网友AB:
我问了下价钱 2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问了下价钱 2000多

呵呵这显卡版肯定是贵拉
你可以线买来试下好了去买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