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01B的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11):
手上有个东芝L600-01B的机器,版号是:DATE2DMB8E0 REV:E 的 。客户反映是会掉电。我们开机测机没有掉电过,正常关机,在开机不亮了,电流跑到。1.23左右。就做了显卡,结果短路了,就换了显卡。做上去后OK亮了,然后测机。,关机,开机,正常了。就把机器装好测了,测了会10分钟左右,关机在开机有不亮了,电流1.23基本没有跑码。。在论坛里BIOS也算了还是老样。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么奇怪?还是按着最初掉电的思路查下吧

网友:
是不是MOS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的27m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是拆下来慢慢查信号吧

网友:
可能是做芯片的时候  加热了周围的元件了  有不良的了

网友:
YINPAN LUOsI sHANG cHUO LE

网友A:
cpu底座大电容呢  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底座大电容呢  换了试下

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散热没有做好吧,测量不亮的时候看各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