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待机正常 开机保护

楼主(2015-05-11):
RTY450待机正常 开机保护,  能开机 但是保护了待机0.01 开机到0.03掉电 然后无待机了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测了下 EC 没发出S5  准备换EC试下

网友A:
后级电压有问题,可能哪一个VCC没有出来

网友B:
看看2级转换吧,核能后级有短路,一开机3  5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2级转换吧,核能后级有短路,一开机3  5就保护了

S5是开启后面电压的 这个信号EC没发出来 后面的电压应该也不会短路 引起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压有问题,可能哪一个VCC没有出来

网友C:
估计有电压短路了,3V 5V的后一级量下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你在看看呀

网友B:
你这机器根本没触发,S5on开启南桥待机电,查下3  5开启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会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电压短路了,3V 5V的后一级量下了。

对的 找到的  5VSUS短路排除了

网友:
修好了 是 5VSUS短路 但是为什么S5都没发出 后继短路会出来呢 不懂 时序不一样么

网友:
就是这里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器根本没触发,S5on开启南桥待机电,查下3  5开启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会有思路

是后继短路 查到了 触发确实触发了 上电保护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给你这情况一摸一样,以为后继短路,断开二级转换,一样掉,测量ec复位只有1.8v,取了延时电容,还是一样,换ec好了

网友:
manman gao xinku o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后继短路 查到了 触发确实触发了 上电保护了

S5ON开启桥待机,你说S5ON没出怎么会触发?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没发出来,是保护了你的表显示不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没发出来,是保护了你的表显示不出来而已

保护了就没显示么?  这个示波器抓得到么

网友:
首先测下全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如没有再查时序

网友:
0.03测有没有发出开启电压,有ec bios 刷下,没有哪 个没发出换下

网友:
保护的速度很快的 万用表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
要是确认保护
那就查下后级电压哪里的问题
比如有些转换电压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