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2009款,可调电源可充电可开机,电源灯亮绿色,充电器不开机不充电,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5-05-11):
A1286 2009款,微调电源可充电可开机,电源灯亮绿色,充电器不开机不充电,电源灯不亮。
接上微调电源,待机0.02A。输入电压14V-18.5V 都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正常充电。

接上充电器,ppdcin_g3h,这个电压不断跳变,6v-9v-11v-13v-28v 循环,由主供电产生的其它电压,也跟着跳变。
同一个充电器,接到另一款A1286 2010款的,可以充电,开机,全部正常。ppdcin_g3h电压 16.5V左右,不会跳变。

别外找了一个充电器试了一下,也是同样的情况。电压会跳变。
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了,哪位同行修过的,给点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
充电器出来的电压没得可调电源出来的稳定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电流不够的原因,

网友: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同一个电源接到另外一台A1286 2010款的,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