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S569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05-11):
接到一台三星GT-S569不充电,顾客等着急,马上开始拆机,这款老式机了。根据维修图纸找到测量点,
测量点及电路分析:
:IFC300虚焊或内部损坏,导致USB线输入的5V电压不能正常输出
检查:手机插入充电器,用万用表检测充电接口的1#接地电容ZD312电压正常应为4.93V电压,测量为1。5V~0。07V,状态不稳定,判断为接口不良
更换IFC300后正常

网友:
有图是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2015-07-25):
ZD312在这里应该起到稳压作用,本身一端应该连接主板电池正负级铜片接触点。

网友:
ZD312看画法是稳压二极管呀,怎么变电容呢??是画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