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

楼主(2015-05-11):
东芝M401开机白屏,换NEC大电容后掉电,屏幕正常显示,本人菜鸟,求指点

网友:
换4个330的

网友:
估计没换好吧 换6个330上去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再加两个看看

网友:
白屏   跟330有管吗?

网友:
有楼上同样疑问,白屏管nec的事儿吗?

网友:
     白屏和NEC有关吗  。      现在换了掉电   应该是你没有换好

网友:
白屏你换大电容有用吗

网友:
怕是拆机动着屏线了吧

网友:
还是那里电容的问题吧。没有弄好。再加两个330试下了

网友:
白屏也换NEC   看来你跟NEC干上了啊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故障是白屏 你换了NEC 正常显示  掉电?建议加6个330试试

网友:
白屏管NEc屁事.

网友:
白屏跟NEC关系吗?掉电加多两个330的。

网友:
白屏还换大电容?

网友:
NEC跟掉电有关,不是跟白屏

网友:
哥们修好了 啊?

网友:
示波器看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在换几个电容看看吧

网友:
白屏跟NEC大电容无关,楼主在焊接时是不是没有注意防静电啊。

网友:
这个可能跟3.3v的平供电有关

网友:
对了你可以看一下平供电的保险有没有坏 还有一个信号 LVDI  VDD EN 这个信号  我上次就休了一台这样的

网友:
额  看见NEC大电容就干啊。。。找对故障先  下次NEC坏了又收一次钱了

网友:
楼主 开玩笑的 还是表达错了  白屏  换电容 不解

网友:
他俩有关系么

网友:
遇到这个就先换了!

网友:
白屏要么屏那边要么显卡问题 掉电才和nec有关

网友:
兄弟,你真是个牛人,付你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白屏跟这个没关系
屏线坏的也多

网友:
第一,白屏应该和NEC无关,至于为什么正常显示了有待商榷!第二,电容应该换6个330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查一下背光的供电

网友:
查一下lcdvdd  平供电有没有出来  或者屏线松动  刚才上面说错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应该测屏3.3V供电

网友:
白屏和NEC电容没啥关系啊....

网友:
太冲动了,对网不对症下手是不对的

网友:
不过既然已经把NEC电容给碎了,那还是按常规并六个电容先吧,然后再修回原来的白屏

网友:
其实换了也不错了,我看了那东西也忍不住想换,呵呵,只是换的时候别出错

网友:
电容未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