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进系统和PE掉电 让你想不到是它问题

楼主(2015-05-11):
DELL 1440 集显
现在我发帖有点懒 很久都没有在论坛发维修帖 话不多说,
此板是二修机 EC 时钟芯片 温控芯片 待机芯片 BIOS都被同行动过,我只看问题,不管他动过什么,一步一步修,走自已的思路,
为了时间,简单化。
同行说这样是可以亮机的,现在修着不亮机,接手  上电电流跳2下掉电,直接刷BIOS,亮机后,进系统桌面掉电和PE桌面掉电,半小时过去后,发现温控电容C2802坏,顺利进PE桌面。

网友:
没有写详细,不然能加精

网友A:
把怎么发现是他的问题中间环节写出来,就可以加精了,有没有用上示波器抓波啊,O(∩_∩)O哈哈~

网友B:
大师总是靠一双犀利的眼睛来查故障。。。。‘’你们看,实力摆着,我一眼就瞧出这里的电流不稳定‘’

网友:
是怎么查出这个电容坏的呢?

网友:
楼主要是把思路写出来,我相信贴子一定能成精华贴了。

网友:
是啊,楼主应该写下如何查出是C2802 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怎么发现是他的问题中间环节写出来,就可以加精了,有没有用上示波器抓波啊,O(∩_∩)O哈哈~

现在没有精力写详细,也没有时间 忙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总是靠一双犀利的眼睛来查故障。。。。‘’你们看,实力摆着,我一眼就瞧出这里的电流不稳定‘’{:4_95 ...

修多了 经验也会上涨的

网友:
。。。怎么判断是这个电容坏的?

网友:
看着简单,实则功底深厚

网友:
高手在明间锕  感谢分享

网友:
怎样确定电容坏了,直接换掉试试吗

网友:
厉害,要放我就查不出来

网友:
  楼主的是不是修多了,经验 也就多了呢

网友:
这维修经验值得 参考

网友:
电容发烫还是什么检查出来的

网友:
犀利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