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无显示无灯光维修

楼主(2015-05-11):
小米4没有显示换这个显示IC就可以

进水无灯光,直接换掉红圈里面的升压线圈,不用拆屏蔽罩的。

网友:
小米4都开始修了,这机器目前还算新机器

网友:
进水也可以造成升压线圈损坏啊

网友:
这么新,怎么坏的额

网友:
去哪里买配件呢?从废板上拆吗?

网友:
手机没个电路分析,没图纸,看完了,也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
嗯,移动的还是联通版呀?

网友(2018-02-05):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
我记得闪光灯 也是那个小IC,修过一次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经验分享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