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G41D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一块映泰G41D3+ VER:6.1主板昨天客户拿来时是装不了系统 用U盘也进不了PE 一到Windows界面就黑屏卡死 我修了一会没修好就放着 今天早上本来想继续研究下 哪知道今天就开不起机了 量电压 的正常 全部复位的正常 不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不插内存时电压的正常 一查内存 CPU电压就没了 量电源IC  EN脚电压又有 vcc电压也有 所以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 各位大神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
g41的板子插不插内存,与cpu供电没关系呀,等高手出现。。楼主原先做不进系统 的故障,有人修过,是内存左上角有小三极管不良。

网友:
有通病  内存上边 CPU风扇接口附近的排阻坏的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呢

网友:
英特的主板一般是BIOS

网友B:
映泰的这块主板是很奇怪,我最近修了很多,内存槽子旁边的三极管和103排阻的问题,全部换了就OK

网友C:
插内存是所有电压没有,还是内存电压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内存是所有电压没有,还是内存电压没有呢

插内存 CPU电压没有 其它电压的有 不插内存所有电压的有 CPU电压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的这块主板是很奇怪,我最近修了很多,内存槽子旁边的三极管和103排阻的问题,全部换了就OK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

网友:
是内存供电带负载能力不足吧

网友D:
我也遇到一片,进系统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片,进系统黑屏。

那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不要.能不能进系统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搞个,分享一下

网友E:
楼主搞定没有。我有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没有。我有个一样的

  没有搞定 要是能搞定就好了   映泰G41D3+的主板很多奇怪的问题 现在手上一块G41D3+VER6.2主板 每次开机的要清空BIOS才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故障时没有电压是误高温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