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楼主(2015-05-11):
联想Z400的双BIOS 怎么刷呀

网友:
  机器什么问题啊   下来两个一起刷

网友:
故障都没有说

网友:
一个一个的刷

网友:
刷对应的bios

网友:
是不会刷BIOS   还是不知道刷那个啊

网友:
都不知道说的啥,这玩意还能怎么刷?

网友:
按正常的方法刷就可以了

网友:
觉得有问题可以两个都刷一下

网友:
你是想刷什么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2015-06-13):
哪个是EC的,哪个是南桥的。

网友:
不触发刷EC的 不跑码刷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