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独显改集显。。驱动装不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5-11):
  要到BIOS里把独显关了就可以用集显。。。不然永远叹号

网友:
这样的啊 。。。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E425应该是AMD的芯片组吧

网友:
把独显关了    那芯片啥的不要去掉就可以?

网友:
确实有点不明白
是硬件改动后只用集显 还要去改动下BIOS吧  下次说明白点 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进BIOS0给把显卡禁用了嘛

网友:
今天上官网下了驱动怎么都打不上!用鲁大师直接提示显卡温度90!我晕!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XIEXIE ,修好一台

网友:
很明显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BIOS设置好了,说明英文基础不错,BIOS英文遇到就头大了,只能一个一个查了,幸好有百度啊

网友:
现在机子不好修,换个显卡贵了又不修只能这样 解决了

网友:
牛人就是牛人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