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330显示器 通病

楼主(2015-05-11):
上可调电源  无电流显示
拆机发现 板右下角的14V转5V 芯片烧黑了
找到同型号芯片D9323 换上
上可调电源  电流0.6多  D9323发热
断开屏排线后 上电 背光亮
确定屏换  拆屏  发现升压电容 476 烧黑了
笔记本换屏拆两个升压电容代换
烧机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爱坏,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应该是个通病吧

网友:
严重怀疑这种电路设计有问题,这个芯片真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