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笔记本不开机秒杀

楼主(2015-05-11):
高手勿喷!菜鸟们可以多看看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HP V3000,一看到这个笔记本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曾经它是无数笔记本客户的恶梦,曾经它是无数笔记本维修店的摇钱树,曾经它是HP公司显卡门事件的牺牲品。我现在见到这个机子一方面暗自高兴送钱的来了但另一方面这个机器的返修也是件麻烦的事情,毕竟换改良的芯片几乎已经没人愿意了。

废话少说,这台HP V3000 是AMD 的CPU,二合一的桥,上电电流是电流一路小跑跑到1。5X然后又回到了1。0X,这种电流很奇怪,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不是桥,就是BIOS或者是CPU。老婆把机子拆完后我把主板拿起来一看CPU的编号 TMDMK38HAX4CM,果断更换一个开机点亮。

如果你是一个菜鸟的话注意一下,AMD的笔记本能够正常亮机的电流是2。0X,不装屏电流要在1。7X--1。8X。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同行交流

网友A:
你的故障是加电无显,不是不开机,下次请叙述清楚!

网友:
X4的U挂的很多

网友:
上电了    不显

网友:
经验老道,LZ,佩服!

网友B:
看楼主好像是换号了吧

网友C:
这机子一般不修了  太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是加电无显,不是不开机,下次请叙述清楚!

是的,没说清楚,应该是加电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一般不修了  太旧了

怎么说呢,花个100-200元一般客户还会考虑下的,毕竟买个新的要2000---300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好像是换号了吧

没换号呀一直就的这个

网友:
百八十的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又是加焊的东西,碰到这个比较爽啊

网友:
还好不是桥坏了,要是桥坏了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换号呀一直就的这个

额   那是我记错了   呵呵

网友E:
我有一台也是AMD的 V3000  电流跑到0.5A  CPU电压出来了   做了桥不行 求思路啊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现在一看到v3000-就恶心,来了客户直接让他报废,然后回收,拆配件用,,,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恩 学写了。 。。

网友:
这种CPU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过奖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也是AMD的 V3000  电流跑到0.5A  CPU电压出来了   做了桥不行 求思路啊

兄弟,电流只到0。5说明还有其它的电压没有出来呢,请你根据图纸查查哪路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