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6535B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时间开机无显示,有时可以显示,但有时花屏

楼主(2015-05-11):
          一台HP  6535B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时间开机无显示,有时可以显示,但有时花屏,是不是显卡芯片出现了虚焊了?

网友:
加焊试下,应该是的

网友:
重新直球吧

网友:
有时屏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直球也是门技术

网友:
显卡 和 显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啊,先换屏试试,别开始就做显卡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显存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A:
屏线,屏都有可能,轻轻按压显卡位置试一下

网友B:
AMD的,0674026的北桥,桥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先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心指点,如果是屏的问题,用FN+F4外接液晶显示屏,但是无有反应,是否可以说明应当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先换个屏试试看?

用FN+F4外接显示器,但是没有反应,是否可以说明应当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0674026的北桥,桥问题

是桥出现了虚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屏线,屏都有可能,轻轻按压显卡位置试一下

内存是否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是否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如果怀疑内存,不妨换一个试一下。楼主是不是说的显存,我觉得这有可能。

网友:
花屏的时候外接会不会一样 会的话就是显卡

网友:
英特尔的 直接干显卡  AMD的直接干杯桥

网友:
英特尔的直接干显卡 AMD的直接干北桥

网友:
楼上有兄弟提到内存了 内存 和显存都有可能 不过要看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搞显卡在外接最后换屏线

网友:
你先把屏幕 内存这些排除了啊 如果都没问题就干显卡

网友:
先确认屏是不是好的吧 这个不像显卡

网友:
屏的问题也大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试试,你这个花的真像屏的事儿。

网友:
显卡不良了吧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花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11-1.html

网友:
不会外接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