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开机不显示修理, 216-0774211代换216-0774007

楼主(2015-05-11):
客户拿来的
笔记本
,说第一天开机正常第二天开机就不显示了,可调电源电流拍到1.6A不动,拆出主板看到散热客户自己加了铜片,显卡部位对应的散热片贴的黑色绝缘纸没有去掉,导致铜片和散热片之间被这个绝缘纸架空了,因为绝缘纸开孔比铜片小,呵呵。显卡算是裸奔了几个月坏了。
加焊了下显卡,一样,屏接口EDID也没有波形,估计要换显卡芯片了,芯片是216-0774211,废主板上有个216-0774007,看着外形都一样,电容位置也一样,换上试试吧,摘下来植球,换上亮机成功,证明了可以替换。
笔记本

网友:
以此证明,喜欢瞎折腾的客户,往往要掏更多的钱出来,

网友:
这型号 差好多的说 楼主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呵呵,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收回来的目前还没出现问题!等出问题再修呵呵,这个显卡型号可以代换不错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啊、电容一样就敢弄 ,我这有个G86-630-A2不知道可以和G86-640-A2通用不

网友:
帮你把帖子的标题改了一下 这样 便于搜索

网友:
这个应该有

网友:
真是高手啊 型号差得多装上也可以用

网友(2016-04-07):
216-0774211代换216-0774007 错了吧 216-0774007 代换216-0774211

网友:
感谢 刚好遇到一台 也是 不显示 电流1.2到 1.4 显卡 之前 也被干过一次 现在直接考虑换

网友(2016-05-11):
这都可以啊,。0809的可以代换?

网友:
AMD的显卡 代换的很少啊

网友:
AMD北桥代换过,显卡还没有试过

网友:
4738的显卡坏的挺多 以前修统货的时候改了好多片集显供电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5-18):
显卡裸奔指的是中间隔了层绝缘纸吗

网友:
正在维修试试看看

网友:
没散热能用几个月也是奇葩

网友:
楼主这叫感觉,这个去分析肯定没谱,有感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