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7 进水无显示无背光短接图

楼主(2015-05-11):
如图短接即可,同行教的,不懂原理,懂得可以解释下么

网友:
有原理图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下载PDF才能看到,我猜应该是显示了只是暗屏,看看这个是不是点屏信号

网友:
什么意思?如果说短接直接接起来啊。量下是不是一边接地一边不接。别把机机烧了。如果2边不接地就短接啊

网友:
应该是屏信号,开启之类的

网友:
短接那里是掉了个什么东西吗

网友:
原理??????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手机维修论坛里都是这种一句话加一张图的维修范例,真不像电脑维修发帖那么详细。

网友:
怎么看了好多进水的都是说,要短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