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 A1311 21.5寸 ,让我无语的难题!

楼主(2015-05-11):
苹果一体机A1311   I5 2400s  4G  500G ATI6750独显!  故障:win7系统进不去! 维修流程:安装系统! 进苹果系统分区,做win7 64位安装版引导盘,一切就绪!开始安装,开始感觉有点慢,有点忙没在意,大约1个多小时吧,看一下安装好了,进系统了!开始安装驱动 运行Boot Camp,完美安装!重启!………………我等 我等 大约20分钟 进系统了,很快 一切完美!!为什么进系统那么慢?进苹果系统超快,一切正常!硬盘问题?系统版本问题? 开始动手,换全新硬盘,一气换了4个WIN7 64位的版本,还是一样的结果!!无语!        开机时间分配:开机白屏1分钟左右  光标闪烁4分钟左右  显示  正在启动Windows静止6分钟左右 接着开始慢慢显示 正在启动Windows上面的 四色图标 慢慢变色 大约6分钟 接着一切正常很快进桌面,一切正常!呵呵 我笑了,电脑管家 提示开机39秒 尼玛 逗我呢!!我彻底醉了!什么情况?什么问题?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你安装WIN7  32位版本,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会不会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呢,要不楼主换个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WIN7  32位版本,看看是什么情况?

pingguo是不支持32  位的

网友:
给你个思路,先装苹果系统再装win7,把它的苹果系统也干 了

网友:
bootcamp卸载卸载你现在安装的windows版本,准备windows原版镜像或原版光盘,用bootcamp自定义分区安装,再次打开bootcamp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最新bootcamp,安装,good luck!

网友:
要是进苹果系统速度正常 那还是软件的问题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机器硬件应该是好的,还是从怎样安装系统这方面想吧。

网友:
win7系统的问题。。。。你这个系统是免激活的还是装好之后激活的?后激活的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苹果的硬件与系统是关联设计的,你拿来装WIN7当然转不快,NOR NAND设计的不一样,苹果系统很多关键程序是放NOR里面的,WIN7放NAND。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装过,是不是外设影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系统的方式不对激活不对